锂电池均衡电流???????

楼主:
有人做锂电池均衡吗?想问一下:磷酸铁锂电池均衡,均衡电流可不可以是脉冲啊,峰值6A;还是一定要滤平?

网友:
什么情况下的均流?并联均流?串联均流?充电均流?放电均流?

yiq

网友:
脉冲的当然可以,关键是容量的均衡检测和控制。

yiq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串联。不管是充还是放。就是不知道磷酸铁锂电池能不能承受峰值大的脉冲电流,因为手册上说,磷酸铁锂电池不能用涓流充电,不知道是不是意味着它不能承受脉冲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说的真重点,以前做电压均衡,现在开始意识到其实容量均衡才是本质。不过我是不知道磷酸铁锂是否能承受峰值大的脉冲电流。手册上说,不能用涓流充电,是否意味着,不管是均衡电流还是充放电电流,都应该平缓一点对电池更好?

网友:
锂电池的均衡一般是指动态均衡,将电压高的电池的能量转移到电压低的电池,转移方式为相邻两电池互相转移.

网友:
在充电期间进行均衡时,通常是通过电池包中的充电控制FET来管理。充电器最好能产生一个相对较短的电流脉冲,并在脉冲间歇期间测量电池包和电池电压。放电的时候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