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
为什么此电路电压12V时比28V工作电流大一倍, 电压范围,4.5V至40V宽输入,是不是电压越高越省电,谢谢!

网友:
此电路没有说输入输出,什么电压越大越省电,干啥用的电路,问题比较难以作答,楼主到底想问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丢失了一个重要前提:要稳定负载的功率!省电一说是违反了什么什么定律?如果你不知道就说明你根本就不是,,,,,,,

网友:
这个产品是LED灯具的,我原先的变压器是28V 600MA的电源,因变压器坏了,现我有一个现成的12V 600MA的,装上测试,功能正常,就是工作电流比原先大了一半,原先是200MA,现在改用12V电源后工作电流是400MA,   为什么电流会相差这么大?这个ICXL4101E1是宽电压的
谢谢!

网友:
省电与否,衡量标准是“功率”
输入功率 = 输入电压 x 输入电流。
输出功率 = 输出电压 x 输出电流。

楼主测量它的功率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