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16、32位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
自学开始学习单片机,差不多学会了几种,包括8位的51系列和16位的msp430系列,以及32位的arm系列。
听一些人说一般要学会8位的51单片机后学习16位和32位才会比较容易,但是我实在对于他们的区别没有明显的感觉。特别是8位和16位单片机的区别,使用的时候都是所谓的IO操作,片内外设也只是设置一下寄存器(之多16位单片机的寄存器是16位的,这貌似不算什么)。

后来经过一些查证,似乎是这样的。8位16位的区别主要在于CPU一次性处理数据的位长,也就是操作数的长度。比如计算257+257,16位单片机之需要一个ADD周期,而八位要经过一些复杂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运算速度上会有较大的区别。

想请教大虾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区别,另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区别啊

网友:
你说的正确。

对于初学,需要学习的是原理,不管它是几位的,都是一个原理。一通百通。
别人说先学51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51机的价格低,资料多,学习起来就方便了。当然,你可以随意选择任意一款来学习。

网友:
LZ理解的正确

网友:
呵呵,,懂也不懂,,

网友:
2楼回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