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样的问题,一直很疑惑

楼主:
我对数量为8个的40KHZ的方波进行采样(25us一个周期)。采样频率是500KHz,也即是2us采一个点,还原不了,只有几个间隔很远的高脉冲,然后全是低电平。。

我对AD采样的原理一直有个疑惑,困扰了我一个礼拜,就是如上面的2us采一个点,但是我看那个芯片数据手册上说转换时间是10到150us,那它这样等转换完了,它下一个点采哪了?这个是我一直很困惑的地方(我看别的有的地方说采样时间间隔要大于转换时间,这个是这样吗?)

望帮忙解惑,万分感谢

网友:
显然不行,采样时间间隔要大于转换时间这么浅显的问题还需要特殊说明吗?比如一个流水线,每秒钟有一个馒头经过,你每5秒吃一个,那么你能把所有的馒头都吃了吗?采样的道理也是这样的

网友:
采样间隔必须大于转换时间,否则AD来不及采样的,这是最起码的概念,就像要你每秒眨眼一万次,这远远超过了你的生理极限,你再锻炼也是没有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一直对ad采样没概念现在好多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