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外部中断问题

楼主:
请教外部中断问题
为什么一启动,P0.4亮,其他灭??
/*
中断 2012-8-17
线路:
P0.0、P0.4、P0.7各接一led
P3.2、P3.3各接一按钮
要求:
初始状态,P0.0 led亮
当P3.2按钮按下时,中断,让P0.4 led 亮延时,然后灭,P0.0 led继续亮;
当P3.3按钮按下时,中断,让P0.7 led 亮延时,然后灭,P0.0 led继续亮
*/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1 = P0^0;
sbit led_2 = P0^4;
sbit led_3 = P0^7;

void ys(uint ms){//延时
        uint i;
        while(ms--){
                for(i=0;i<120;i++);
        }
}

void zd_init(){//中断初始化
        EX0 = 1;//打开外部中断0、1
        EX1 = 1;

        IT0 = 1;//下降沿触发中断0、1
        IT1 = 1;

        IP = 0x05;//外部中断0、1的优先级为高

        EA = 1;//打开全局中断
}

void zd_0(void)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led_2 = 0;
        ys(250);
}

void zd_1(void)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
        led_3 = 0;
        ys(250);
}

void mian(void){
        zd_init();//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P0 = 0xff;
        };
}

网友:
这等事。。看看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我现在只是在仿真环境就发现的问题

网友:
外部中断0触发了
看看你的开关状态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1=P0^0;
sbit LED_2=P0^4;
sbit LED_3=P0^7;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void main()
{
        IE=0x85;
        IT0=1;
        IT1=1;
        P0=0xfe;
}
//INT0中断函数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P0=0xef;
        DelayMS(500);
        P0=0xfe;
}
//INT1中断函数
void EX_INT1() interrupt 2
{
        P0=0x7f;
        DelayMS(500);
        P0=0xfe;
}

按照你的思路写的程序,试过了可以成功.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