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频率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在只有一个探头,没有参考点的情况下,怎样用万用表测频率?

网友:
头上安一根天线就能与火星人通话了?

网友:
“一个探头”和“一条线”是不一样的。

象示波器探头,一个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没有回路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