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806能输出30V的电压吗

楼主:
请教各位,用7806能输出30V的电压吗?谢谢

网友:
你牛....................把管子击穿,  输入30V, 输出就有30V了

网友:
可以呀!不过想问问你:为什么?是突发奇想吗?是搞电子的吗?还是想挑战自我?说清楚了就告诉你?

网友:
给一个虚地。

网友:
如果是一个中学生问解析几何的问题,就要认真解答。
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一年级小学生问,就另外一说了。

楼上的说的“虚拟地”电压也要是稳定的。

网友:
可以!但一般不这样用

网友:
没必要这么用!

网友:
将接地引脚的电平垫高即可,不过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
是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非7806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