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感与电容的区别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贴片电感与电容怎么区分,并且怎么测量其值呢?

网友:
你看得见吗?那就准备好仪表吧?

网友:
万用表,通的是电感,不通的是电容

网友:
通常而言,二者的颜色或结构不同,表贴电容多为瓷介的,表面颜色较深,而烧结电感则多是白色的,绕线或薄膜电感则能明显看出结构上的不同。测量的话要看参数范围,较大值的可以用LRC电桥测量,容量和电感量很小的则须专门的设备,价格是极高的。

网友:
还是使用万用表测一下,很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