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605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我今天使用SP605开发板,用ISE的IMPACT和CHIPSCOPE无法识别SP605 FPGA 芯片,问题描述见附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问题,谢谢!

错误显示

错误显示

接线方式

接线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开发板很牛逼的样子,花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错误明确提示没检测JTAG链路。
说明存在下面问题:
1. USB下载线可能有问题,硬件问题或软件驱动。建议用此下载线下载别的板板测试一下。
2. 电路板的FPGA芯片有问题,虚焊。
3. 下载电路设计不正确。

网友:
下载线用的板载的,板子上看原理图没有找到预留的下载口所以没有外接下载线,估计是硬件问题,板子是招SOSO借的,看来算啦,不行周一邮回去吧!刚申请到,有些郁闷,呵呵!不过过还是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