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义了一个局部静态变量,为什么程序刚开始执行时,这个变量值不为0,难道没有被...

楼主:
我定义了一个局部静态变量,为什么程序刚开始执行时,这个变量值不为0,难道没有被初始化吗

网友:
顶起,求大神帮助

网友:
可能是吧。对于自己定义的变量初始化是一个好的习惯,最好初始化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已经初始化了啊static int a=0;可就是不为0啊,求大神

网友:
单步运行看看, 看是他在什么地方被改变的。我们领导给我说过 int a=0这样的初始化有可能不成功,但是我没有遇到过,你可以尝试一下用单独的赋值语句初始化一下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态局部变量初始化不能设断点,什么叫单独的赋值语句初始化呢,举个例子?

网友:
static int a;
a=0;
这样不行吗?没仔细看过,没用过静态局部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