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之---- 向敌人学习

楼主:
【易电源试用】之----  向敌人学习
       一、电子发展方向:淘汰模拟(硬件)工程师。
      最初的IC,纯是为了缩小体积,发展到现在集成各种功能。
从仅集成三极管到集成电感,易电源模块给了完美的解答。集成
度的提高标志着电路设计的简化,对于象在论坛里提问“要实现xx
功能用什么IC?”之类的不懂或不太懂电路设计者提供了实现方法。
分工逐渐明晰:模拟(硬件)工程师以后只会在IC生产岗位上。
      二、好的东西,从细微处着手。
这里仅从两个方面看:
          1PCB就是散热器。在拆LMZ12002那块板上元件时纳闷,
平时用得很好的烙铁,焊下板子上面的电容就那么困难,电容上面
焊锡熔化了,可是靠近PCB的焊锡怎么焊也是固态的;就换一个小
电阻,焊接时整块PCB是热的;想吹下LMZ12002,风枪竟吹不下来。
后来用100W的炀它焊盘的背面才将其取下,这是的整个PCB已热得
无法用手去拿。
       2、用大容量瓷片电容。一般我们设计开关电源,用个质量高一
些的铝电容就可以了,再好一些的(低压场合),就用钽电容;但TI
的易电源的板子,没有使用铝、钽电容,而使用的是大容量的瓷片电
容。不难想到,这样做会使电源的质量提高很多。
         三、实际特性远高于标称值。
      从测试的LMZ12002的负载特性及输入电压范围上看,它输出
电流超过标称电流2A较多时(由于测试设备所限,未能测试出实
际极限电流)仍工作正常、发热轻微;它的输入电压范围更是令人
称奇:高至54V时,才出现“击穿”现象,而它的标称值却是20V
          四、勇于开拓新领域
      国内也曾有将电感集成到模块里,实现“xx供电模块”。然而,
TI更加大胆地将开关电源的频率提高,用很小的电感,并将其集成,
成为象IC一样的器件。这样做就会使电路更加简化,简化至外部只
用滤波电容就行。它的应用前景是很广阔,以至于产品生产厂家缩
减技术开发费用及时间,形成模块“拼装厂”。
         五、独特的销售方法
        TI敢在应用上花大本钱,送开发板、送样片、送大奖……。这
使我想了建国初期,北京街头跑的汽车上背的大气包:
      最初我们普遍使用“绵油灯”时,英国人向我国用户“送”煤油,我
们称作“洋油”,和TI完全一样的做法,送给你用,让你觉得这个东西
用起来确实比绵油灯亮好多!当国人接受这各“洋油”后,英国人就大
抬煤油价格,当我们有汽车时,他们就卡我们,根本不卖给我们煤油,
以至于汽车只能烧天然气。

网友:
说的太好了!句句都很有同感啊

关于散热,我也深有体会,我自己做的那个12010的,焊接的时候就特费劲,热风枪吹怎么也吹不化锡膏,持续了很长时间才上去的,最后都快疯了。早知道用一下回流焊机,功率大,温度控制的也好,加热也均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实验条件不错啊,可以制PCB,也能用回流焊

网友:
我的学校挺一般的,我猜一般具有电子类专业的大学应该都会有比较齐全的制版焊板设备的吧~  我们的回流焊机本来轻易不会让用,老师怕用多了用坏了,现在老师怕不用就坏了,所以可以用了。。。  实验室的镀锡机已经因为搁置太久没法用了  过孔不好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没有想到,楼主能有这么深度的想法,,好。“向敌人学习"题目怪吓人,,,
特别欣赏你总结的第四点:TI更加大胆地将开关电源的频率提高,用很小的电感,并将其集成,
成为象IC一样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没有想到,楼主能有这么深度的想法,,好。“向敌人学习"题目怪吓人,,,
特别欣赏你总结的第四点:TI更加大胆地将开关电源的频率提高,用很小的电感,并将其集成,
成为象IC一样的器件。

“美国是中国的最大敌人”没错。当你没有的东西,怎么也买不到(当然把国家给它就可以买到),例如,尖端的东西。当你将有的东西,会拼命卖给你以挤你将要兴起的产业。

中国能在美国人面前赚钱的,就是能源资源,再就是劳动力。-----“宝贝”给了别人,还要给别人打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感哦,,做技术的现在很难有这么多想,,顶!

网友:
 关于DC/DC的振荡频率,这年头确实是越做越高,上MHz级的已经很常见,现在手头收集到的资料里最突出的是Enpirion的EP5348UI,频率参数达9MHz!
 不过频率太高损耗会增大,为此效率下降过多就不值了。TI的LMZ系列(其实这是国半被合并前的品牌)多采用的是非常适合于手焊,适合于做实验的封装形式,因此把频率定在数百k~1MHz应该是有它的道理的,即跟体积相比更重视的是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