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I/O口问题

楼主:
msp430g2553的I/O口设为高电平输出,有时实测出来只有1.3V,有时有3.5V

网友:
回复 楼主:

msp430的I/O输出标准为3.3V,跟你的供电电压有关,另外,请检查外部电路,是不是有地方分压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测试的是那个I/O口,外围是否有接其他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