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端口设置下拉后的问题

楼主:
我将P1口设置为输入,下拉电阻使能。怎么其他端口是低电平,而P11,P12端口有2,4V的电压?不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分析吧,对I/O来说应该不会出现个2.4V这个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P1.0口加上拉电阻发现P1.0口电压1.6V还是不能作为按键来用,其他端口加上拉后都是高电平了,就P1.0口特别,还有就是,不加上拉不行吗?我看只有G系列的需要加啊,F系列的就不需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REN=0XFF;
  P1OUT=0;
  for(;;)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成上拉,就都是高电平。
      上电不运行程序,P11和P12都是高电平。其他端口时低电平。

网友:
G2系列IO只有上拉功能,是个35K欧左右的弱上拉,如果外面有阻值不大的电阻,很容易将IO电平拉下来,你确定下是不是外部负载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不是。。。什么都没接。运行后直接万用表检测端口电压。datasheet和user's guide里都描述了有下拉呀,貌似上下拉是同一个电阻。

网友:
对不起,我刚刚的回复有错误,G2是可以有上下拉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launchpad,把P1.1和P1.2的跳线帽取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是这个问题,把仿真器和单片机的接口给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