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之ADC

楼主:
其实FR5739ADCG2553是基本一致的,就是按照手册的寄存器表,然后根据所需要实现的功能进行配置即可。。程序的配置如下:

void ADC10_Init(void)
{
    ADC10CTL0 &= ~(ADC10ENC + ADC10ON);//DISABLE ADC CONVERSION

    ADC10_IO_Init();
    //控制寄存器设置
    ADC10CTL0 |= ADC10SHT_5 + ADC10MSC;//ADC10CLK = ADC10SHT_5,MULTIPLE SAMPLE
    ADC10CTL1 |= ADC10SHS_0 + ADC10SHP + ADC10SSEL_3 + ADC10CONSEQ_2;//时间触发采样,CLK = SMCLK,REPEAT-SINGLE

    ADC10CTL2 |= ADC10RES ;//10 BIT ADC

    ADC10MCTL0 |= ADC10SREF_0 +ADC10INCH_3;//VREF = VCC,SAMPLE CHANNEL = CH5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ENC + ADC10SC; //ENABLE ADC AND START

    ADC10IE |= ADC10IE0;
#ifdef DMA_TRANSFER

    DMA_Init((uint)ADC_DMA_SA,(uint)ADC_DMA_DA,ADC_DMA_SZ);//初始化DMA,设置为重复的块搬移模式

#endif

    _EINT();

}

需要注意的地方在于板子的CH4接触的是NTC温度电阻,而根据电路的设计,需要使能该处的电源,

因此在配置IO的时候,除了使能IOADC采样通道功能外,还需要配置P2.7输出高电平。(在此自己还是一直犯了忘记开总中断 和配置IO的问题,以后得多提醒自己。。)还有就是精度的配置是通过配置ADC10CTL2中的ADC10RES来实现10位精度的。

初始化配置之后,就要开始对中断进行编写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P(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0IV,12))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6:break;
            case 8:break;
            case 10:break;
            case 12://CONVERSION IS CONPLETE
              {
#ifdef DMA_TRANSFER
                *ADC_DMA_SA = ADC10MEM0;
#else
                ADCRegResult = ADC10MEM0;
#endif
                ADCOverFlag = 1;
                DMA1CTL |=  DMAREQ;
           //     ADC10IFG &= ~ADC10IFG0;
              }
              break;
            default: break;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关于中断的函数,用了__even_in_range(ADC10IV,12)的一个函数,在TI的例程里面,查询中断标志的实现大多是采用这一方式,该函数的用法是查询ADC10IV中的0-12的偶数位是否被置位,是的话返回ADC10IV的值。。这样能够提高switch的效率。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是假如在主函数中进入

模式,那么在除了定时器中断的其余中断函数中,需要退出该低功耗模式,否则下次将无法进入中断。。

最后就是对采样的数据进行处理,换算成电压值

void ADC10_Handle(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记录

    if(Sys50X_ms && ADCOverFlag)//取值时间到,同时采样结束
    {
        Sys50X_ms = 0;
        ADCOverFlag = 0;
#ifdef DMA_TRANSFER
        ADCRegSum += *ADC_DMA_DA;
#else
        ADCRegSum += ADCRegResult;
#endif
        i++;

        if(i >= ADCBufLen)
        {
            i = 0;
            ADCRegSum = ADCRegSum>>3;
            ADCValue = ADCRegSum*0.003519;
            LCD_Write_Float(2,0,ADCValue);
            ADCRegSum = 0;//清除总和,重新存值
            LED7_TURN;
        }
    }
}

然后为了也顺便学习DMA,在进行ADC的采样值读取过程中,对DMA也进行了初始化,在程序中加入宏“DMA_TRANSFER”,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编译。。

网友:
扫一眼看到了,觉得可能有点误导作用,所以说说个人的感觉

其实FR5739的ADC和G2553是基本一致的

这一句最好不要这样说,因为这样说比较含糊。德州好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的,像FR5739就是ADC10_B形的,就像定时器分为TimerA,B,C,D等类型一样,所以这样的说法比较笼统,应该例如这样说,许多操作基本一致。
实际上建议,新接触的,既然是不同的类型,还是要仔细看一下手册,一些地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例如电压基准好像就是单独的模块了,等等。已经有些天没摸了,有点模糊了,区别还是不少的吧。

网友:
小液晶不错

不知道什么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指出,我是刚学习没多久的,从此处就能看出自己学得还不够踏实,只不过之前没能很好地发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5110

网友:
请问一下MSP430g2553的采样频率在寄存器里怎么设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ADC10CTL0 的ADC10SHTx那里可以设置采样保持时间。或者可以改变对ADC10的时钟进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