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上位机无法接受发送数据

楼主:
const static unsigned char test_data[]="This is LwIP TCP Client 在Luminary Cortex-M3上的测试!\r\n";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ethernet.h"
#include "driverlib/flash.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utils/locator.h"
#include "utils/lwiplib.h"
#include "utils/uartstdio.h"
#include "utils/ustdlib.h"
#include "grlib/grlib.h"

//*****************************************************************************
//
// Defines for setting up the system clock.
//
//*****************************************************************************
#define SYSTICKHZ               100
#define SYSTICKMS               (1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US               (1000000 / SYSTICKHZ)
#define SYSTICKNS               (1000000000 / SYSTICKHZ)

//*****************************************************************************
//
// Interrupt priority definitions.  The top 3 bits of these values are
// significant with lower values indicating higher priority interrupts.
//
//*****************************************************************************
#define SYSTICK_INT_PRIORITY    0x80
#define ETHERNET_INT_PRIORITY   0xC0

//*****************************************************************************
//
//the ip of PC
//
//*****************************************************************************
#define ip_PC  {192,168,0,101}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cIPAddress[]=ip_PC;

//*****************************************************************************
//
//address for Mac,IP,Mack,gateway address
//
//*****************************************************************************

#define My_Mac_ID         {0X00,0x14,0x97,0x0F,0x1D,0xE3}  //存储以太网控制器的物理地址,即MAC地址
#define MY_IP_ID               {192,168,0,100}                   //以太网通信的IP地址
#define IP_MARK_ID           {255,255,255,0}                           //255.255.255.0,子网掩码
#define MY_GATEWAY_ID   {192,168,0,1}                     //以太网通信的网关地址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pucMACAddress[]=My_Mac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IPAddress[] = MY_IP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NetMaskAddr[] = IP_MARK_ID;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GwWayAddr[] = MY_GATEWAY_ID;

//*****************************************************************************
//
//define a tcp_pcb struct for the tcp_write
//
//*****************************************************************************

static struct tcp_pcb *g_psPCB = NULL;

//*****************************************************************************
//
//a struct for the state of the pcb
//
//*****************************************************************************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long ulRetryCount;
    tBoolean bCONTROLSent;
}
tAPPState;

//*****************************************************************************
//
//this function will used after the connection is builded
//
//*****************************************************************************

static err_t tcp_trans(void *arg,struct tcp_pcb *tpcb,err_t err)
{
        tAPPState *pState;
          pState = arg;
          if((err == ERR_OK) && (test_data != NULL))
    {
             tcp_write(tpcb,test_data,sizeof(test_data),0);

    }

         if((err == ERR_OK) && (test_data == NULL))
    {
        //
        // Close the connection.
        //
        mem_free(pState);
        tcp_close(tpcb);
    }

    return ERR_OK;
}

//*****************************************************************************
//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SysTick interrupt.
//
//*****************************************************************************
void
SysTickIntHandler(void)
{
    //
    // Call the lwIP timer handler.
    //
    lwIPTimer(SYSTICKMS);

}

//*****************************************************************************
//
//this is the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
{

        struct ip_addr ulIPAddr,ulNetMask,ulGWAddr,pIPAddress;
           struct tcp_pcb *tcp_pcb_conn;

        //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run at 50MHz from the PL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 Enable and Reset the Ethernet Controller.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TH);
    SysCtlPeripheralReset(SYSCTL_PERIPH_ETH);

        // Enable Port F for Ethernet LEDs.
    //  LED0        Bit 3   Output
    //  LED1        Bit 2   Output
    //
    GPIOPinTypeEthernetLE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 Configure SysTick for a periodic interrupt.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SYSTICKHZ);
    SysTickEnable();
    SysTickIntEnable();

    //
    // Enable processor interrupts.
    //
    IntMasterEnable();

        //
    // Initialze the lwIP library, using the stacic ip.
    //

        IP4_ADDR(&ulIPAddr,IPAddress[3],IPAddress[2],IPAddress[1],IPAddress[0]);
    IP4_ADDR(&ulNetMask,NetMaskAddr[3],NetMaskAddr[2],NetMaskAddr[1],NetMaskAddr[0]);
    IP4_ADDR(&ulGWAddr,GwWayAddr[3],GwWayAddr[2],GwWayAddr[1],GwWayAddr[0]);
        IP4_ADDR(&pIPAddress,pcIPAddress[3],pcIPAddress[2],pcIPAddress[1],pcIPAddress[0]);
    lwIPInit(pucMACAddress,ulIPAddr.addr, ulNetMask.addr, ulGWAddr.addr, IPADDR_USE_STATIC);

        //
        //create a TCP connection betweent LM and PC
        //

        tcp_pcb_conn=tcp_new();
        tcp_bind (tcp_pcb_conn,&ulIPAddr, 1026);
        tcp_connect(tcp_pcb_conn,&pIPAddress,1026,tcp_trans);

        while(1)
        {
        }
}

程序如上,但测试时,上位机无法接受。。麻烦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程序来看,应该没有问题,看看 startup.s 或者 lwipopts.h 中是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
;
;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
Stack   EQU     0x00000100

;******************************************************************************
;
;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
Heap    EQU     0x00000000

;******************************************************************************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stack.
;
;******************************************************************************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Mem
        SPACE   Stack
__initial_sp

;******************************************************************************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heap.
;
;******************************************************************************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Mem
        SPACE   Heap
__heap_limit

;******************************************************************************
;
; Indicate that the code in this file preserves 8-byte alignment of the stack.
;
;******************************************************************************
        PRESERVE8

;******************************************************************************
;
; Place code into the reset code section.
;
;******************************************************************************
        AREA    RESET, CODE, READONLY
        THUMB
;******************************************************************************
;
; External declarations for the interrupt handlers used by the application.
;
;******************************************************************************
        EXTERN  lwIPEthernetIntHandler
        EXTERN  SysTickIntHandler

;******************************************************************************
;
; The vector table.
;
;******************************************************************************
        EXPORT  __Vectors
__Vectors
        DCD     StackMem + Stack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SR                       ; NMI Handler
        DCD     FaultIS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Int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D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Faul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ADC Sequence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Watchdog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0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1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2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omp 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omp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omp 2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ystem Contro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Flash Control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F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G
        DCD     IntDefaultHandler           ; GPIO Port H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ART2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SSI1 Rx and Tx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A
        DCD     IntDefaultHandler           ; Timer 3 subtimer B
        DCD     IntDefaultHandler           ; I2C1 Master and Slav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Quadrature Encoder 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1
        DCD     IntDefaultHandler           ; CAN2
        DCD     lwIPEthernetIntHandler      ; Ethernet
        DCD     IntDefaultHandler           ; Hibernate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SB0
        DCD     IntDefaultHandler           ; PWM Generator 3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Software Transfer
        DCD     IntDefaultHandler           ; uDMA Erro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starts execution
;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
;******************************************************************************
        EXPORT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Call the C library enty point that handles startup.  This will copy
        ; the .data section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and zero fill the
        ; .bss section.
        ;
        IMPORT  __main
        B       __main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NMI.  This
;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 by a debugger.
;
;******************************************************************************
NmiSR
        B       NmiS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FaultISR
        B       FaultIS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IntDefaultHandler
        B       IntDefaultHandler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
        ALIGN

;******************************************************************************
;
; Some code in the normal code section for initializing the heap and stack.
;
;******************************************************************************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
; The function expected of the C library startup code for defining the stack
; and heap memory locations.  For the C library version of the startup code,
; provide this function so that the C library initialization code can find out
; the location of the stack and heap.
;
;******************************************************************************
    IF :DEF: 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HeapMem
        LDR     R1, =(StackMem + Stack)
        LDR     R2, =(HeapMem + Heap)
        LDR     R3, =StackMem
        BX      LR
    ENDIF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
;******************************************************************************
        ALIGN

;******************************************************************************
;
; Tell the assembler that we're done.
;
;******************************************************************************
        END
这是startup.s

网友:
回复 网友A:

#ifndef __LWIPOPTS_H__
#define __LWIPOPTS_H__

//*****************************************************************************
//
// ---------- Stellaris / lwIP Port Options ----------
//
//*****************************************************************************
#define HOST_TMR_INTERVAL               100         // default is 0
//#define DHCP_EXPIRE_TIMER_MSECS         (60 * 1000)
//#define INCLUDE_HTTPD_SSI
//#define INCLUDE_HTTPD_CGI
#define DYNAMIC_HTTP_HEADERS
//#define INCLUDE_HTTPD_DEBUG

//*****************************************************************************
//
// ---------- Platform specific locking ----------
//
//*****************************************************************************
#define SYS_LIGHTWEIGHT_PROT            1           // default is 0
#define NO_SYS                          1           // default is 0
//#define MEMCPY(dst,src,len)             memcpy(dst,src,len)
//#define SMEMCPY(dst,src,len)            memcpy(dst,src,len)

//*****************************************************************************
//
// ---------- Memory options ----------
//
//*****************************************************************************
//#define MEM_LIBC_MALLOC                 0
#define MEM_ALIGNMENT                   4           // default is 1
#define MEM_SIZE                        (22 * 1024)  // default is 1600, was 16K
//#define MEMP_OVERFLOW_CHECK             0
//#define MEMP_SANITY_CHECK               0
//#define MEM_USE_POOLS                   0
//#define MEMP_USE_CUSTOM_POOLS           0

//*****************************************************************************
//
// ---------- Internal Memory Pool Sizes ----------
//
//*****************************************************************************
#define MEMP_NUM_PBUF                     24    // Default 16, was 16
//#define MEMP_NUM_RAW_PCB                4
//#define MEMP_NUM_UDP_PCB                4
#define MEMP_NUM_TCP_PCB                  16    // Default 5, was 12
//#define MEMP_NUM_TCP_PCB_LISTEN         8
//#define MEMP_NUM_TCP_SEG                16
//#define MEMP_NUM_REASSDATA              5
//#define MEMP_NUM_ARP_QUEUE              30
//#define MEMP_NUM_IGMP_GROUP             8
//#define MEMP_NUM_SYS_TIMEOUT            3
//#define MEMP_NUM_NETBUF                 2
//#define MEMP_NUM_NETCONN                4
//#define MEMP_NUM_TCPIP_MSG_API          8
//#define MEMP_NUM_TCPIP_MSG_INPKT        8
#define PBUF_POOL_SIZE                    24    // Default 16, was 36

//*****************************************************************************
//
// ---------- AR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ARP                        1
//#define ARP_TABLE_SIZE                  10
//#define ARP_QUEUEING                    1
//#define ETHARP_TRUST_IP_MAC             1

//*****************************************************************************
//
// ---------- IP options ----------
//
//*****************************************************************************
//#define IP_FORWARD                      0
//#define IP_OPTIONS_ALLOWED              1
#define IP_REASSEMBLY                   0           // default is 1
#define IP_FRAG                         0           // default is 1
//#define IP_REASS_MAXAGE                 3
//#define IP_REASS_MAX_PBUFS              10
//#define IP_FRAG_USES_STATIC_BUF         1
//#define IP_FRAG_MAX_MTU                 1500
//#define IP_DEFAULT_TTL                  255

//*****************************************************************************
//
// ---------- ICM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ICMP                       1
//#define ICMP_TTL                       (IP_DEFAULT_TTL)

//*****************************************************************************
//
// ---------- RAW options ----------
//
//*****************************************************************************
//#define LWIP_RAW                        1
//#define RAW_TTL                        (IP_DEFAULT_TTL)

//*****************************************************************************
//
// ---------- DHC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DHCP                       1           // default is 0
//#define DHCP_DOES_ARP_CHECK             ((LWIP_DHCP) && (LWIP_ARP))

//*****************************************************************************
//
// ---------- UPN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UPNP                       0

//*****************************************************************************
//
// ---------- PTPD options ----------
//
//*****************************************************************************
//#define LWIP_PTPD                       0

//*****************************************************************************
//
// ---------- AUTOI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AUTOIP                     1           // default is 0
#define LWIP_DHCP_AUTOIP_COOP           ((LWIP_DHCP) && (LWIP_AUTOIP))
                                                    // default is 0
#define LWIP_DHCP_AUTOIP_COOP_TRIES     5           // default is 9

//*****************************************************************************
//
// ---------- SNM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SNMP                       0
//#define SNMP_CONCURRENT_REQUESTS        1
//#define SNMP_TRAP_DESTINATIONS          1
//#define SNMP_PRIVATE_MIB                0
//#define SNMP_SAFE_REQUESTS              1

//*****************************************************************************
//
// ---------- IGM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IGMP                       0

//*****************************************************************************
//
// ---------- DNS options -----------
//
//*****************************************************************************
//#define LWIP_DNS                        0
//#define DNS_TABLE_SIZE                  4
//#define DNS_MAX_NAME_LENGTH             256
//#define DNS_MAX_SERVERS                 2
//#define DNS_DOES_NAME_CHECK             1
//#define DNS_USES_STATIC_BUF             1
//#define DNS_MSG_SIZE                    512

//*****************************************************************************
//
// ---------- UD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UDP                        1
//#define LWIP_UDPLITE                    0
//#define UDP_TTL                         (IP_DEFAULT_TTL)

//*****************************************************************************
//
// ---------- TCP options ----------
//
//*****************************************************************************
//#define LWIP_TCP                        1
//#define TCP_TTL                         (IP_DEFAULT_TTL)
#define TCP_WND                         4096   // default is 2048
//#define TCP_MAXRTX                      12
//#define TCP_SYNMAXRTX                   6
//#define TCP_QUEUE_OOSEQ                 1
#define TCP_MSS                        1500        // default is 128
//#define TCP_CALCULATE_EFF_SEND_MSS      1
#define TCP_SND_BUF                     (4 * TCP_MSS)
                                                    // default is 256, was 6 *
//#define TCP_SND_QUEUELEN                (4 * (TCP_SND_BUF/TCP_MSS))
//#define TCP_SNDLOWAT                    (TCP_SND_BUF/2)
//#define TCP_LISTEN_BACKLOG              0
//#define TCP_DEFAULT_LISTEN_BACKLOG      0xff

//*****************************************************************************
//
// ---------- API options ----------
//
//*****************************************************************************
//#define LWIP_EVENT_API                  0
//#define LWIP_CALLBACK_API               1

//*****************************************************************************
//
// ---------- Pbuf options ----------
//
//*****************************************************************************
#define PBUF_LINK_HLEN                  16          // default is 14
#define PBUF_POOL_BUFSIZE               256
                                                    // default is LWIP_MEM_ALIGN_SIZE(TCP_MSS+40+PBUF_LINK_HLEN)
#define ETH_PAD_SIZE                    2           // default is 0

//*****************************************************************************
//
// ---------- Network Interfaces options ----------
//
//*****************************************************************************
//#define LWIP_NETIF_HOSTNAME             0
//#define LWIP_NETIF_API                  0
//#define LWIP_NETIF_STATUS_CALLBACK      0
//#define LWIP_NETIF_LINK_CALLBACK        0
//#define LWIP_NETIF_HWADDRHINT           0

//*****************************************************************************
//
// ---------- LOOPIF options ----------
//
//*****************************************************************************
//#define LWIP_HAVE_LOOPIF                0
//#define LWIP_LOOPIF_MULTITHREADING      1

//*****************************************************************************
//
// ---------- Thread options ----------
//
//*****************************************************************************
//#define TCPIP_THREAD_NAME              "tcpip_thread"
//#define TCPIP_THREAD_STACKSIZE          0
//#define TCPIP_THREAD_PRIO               1
//#define TCPIP_MBOX_SIZE                 0
//#define SLIPIF_THREAD_NAME             "slipif_loop"
//#define SLIPIF_THREAD_STACKSIZE         0
//#define SLIPIF_THREAD_PRIO              1
//#define PPP_THREAD_NAME                "pppMain"
//#define PPP_THREAD_STACKSIZE            0
//#define PPP_THREAD_PRIO                 1
//#define DEFAULT_THREAD_NAME            "lwIP"
//#define DEFAULT_THREAD_STACKSIZE        0
//#define DEFAULT_THREAD_PRIO             1
//#define DEFAULT_RAW_RECVMBOX_SIZE       0
//#define DEFAULT_UDP_RECVMBOX_SIZE       0
//#define DEFAULT_TCP_RECVMBOX_SIZE       0
//#define DEFAULT_ACCEPTMBOX_SIZE         0

//*****************************************************************************
//
// ---------- Sequential layer options ----------
//
//*****************************************************************************
//#define LWIP_TCPIP_CORE_LOCKING         0
#define LWIP_NETCONN                    0           // default is 1

//*****************************************************************************
//
// ---------- Socket Options ----------
//
//*****************************************************************************
#define LWIP_SOCKET                     0           // default is 1
//#define LWIP_COMPAT_SOCKETS             1
//#define LWIP_POSIX_SOCKETS_IO_NAMES     1
//#define LWIP_TCP_KEEPALIVE              0
//#define LWIP_SO_RCVTIMEO                0
//#define LWIP_SO_RCVBUF                  0
//#define SO_REUSE                        0

//*****************************************************************************
//
// ---------- Statistics options ----------
//
//*****************************************************************************
//#define LWIP_STATS                      1
//#define LWIP_STATS_DISPLAY              0
//#define LINK_STATS                      1
//#define ETHARP_STATS                    (LWIP_ARP)
//#define IP_STATS                        1
//#define IPFRAG_STATS                    (IP_REASSEMBLY || IP_FRAG)
//#define ICMP_STATS                      1
//#define IGMP_STATS                      (LWIP_IGMP)
//#define UDP_STATS                       (LWIP_UDP)
//#define TCP_STATS                       (LWIP_TCP)
//#define MEM_STATS                       1
//#define MEMP_STATS                      1
//#define SYS_STATS                       1

//*****************************************************************************
//
// ---------- PPP options ----------
//
//*****************************************************************************
//#define PPP_SUPPORT                     0
//#define PPPOE_SUPPORT                   0
//#define PPPOS_SUPPORT                   PPP_SUPPORT

#if PPP_SUPPORT
//#define NUM_PPP                         1
//#define PAP_SUPPORT                     0
//#define CHAP_SUPPORT                    0
//#define MSCHAP_SUPPORT                  0
//#define CBCP_SUPPORT                    0
//#define CCP_SUPPORT                     0
//#define VJ_SUPPORT                      0
//#define MD5_SUPPORT                     0
//#define FSM_DEFTIMEOUT                  6
//#define FSM_DEFMAXTERMREQS              2
//#define FSM_DEFMAXCONFREQS              10
//#define FSM_DEFMAXNAKLOOPS              5
//#define UPAP_DEFTIMEOUT                 6
//#define UPAP_DEFREQTIME                 30
//#define CHAP_DEFTIMEOUT                 6
//#define CHAP_DEFTRANSMITS               10
//#define LCP_ECHOINTERVAL                0
//#define LCP_MAXECHOFAILS                3
//#define PPP_MAXIDLEFLAG                 100

//#define PPP_MAXMTU                      1500
//#define PPP_DEFMRU                      296
#endif

//*****************************************************************************
//
// ---------- checksum options ----------
//
//*****************************************************************************
//#define CHECKSUM_GEN_IP                 1
//#define CHECKSUM_GEN_UDP                1
//#define CHECKSUM_GEN_TCP                1
//#define CHECKSUM_CHECK_IP               1
//#define CHECKSUM_CHECK_UDP              1
//#define CHECKSUM_CHECK_TCP              1

//*****************************************************************************
//
// ---------- Debugging options ----------
//
//*****************************************************************************
#if 0
#define U8_F "c"
#define S8_F "c"
#define X8_F "x"
#define U16_F "u"
#define S16_F "d"
#define X16_F "x"
#define U32_F "u"
#define S32_F "d"
#define X32_F "x"
extern void UARTprintf(const char *pcString, ...);
#define LWIP_PLATFORM_DIAG(x) {UARTprintf x;}
#define LWIP_DEBUG
#endif

//#define LWIP_DBG_MIN_LEVEL              LWIP_DBG_LEVEL_OFF
#define LWIP_DBG_MIN_LEVEL              LWIP_DBG_LEVEL_OFF
//#define LWIP_DBG_MIN_LEVEL              LWIP_DBG_LEVEL_WARNING
//#define LWIP_DBG_MIN_LEVEL              LWIP_DBG_LEVEL_SERIOUS
//#define LWIP_DBG_MIN_LEVEL              LWIP_DBG_LEVEL_SEVERE

//#define LWIP_DBG_TYPES_ON               LWIP_DBG_ON
#define LWIP_DBG_TYPES_ON               (LWIP_DBG_ON|LWIP_DBG_TRACE|LWIP_DBG_STATE|LWIP_DBG_FRESH)

//#define ETHARP_DEBUG                    LWIP_DBG_ON     // default is OFF
//#define NETIF_DEBUG                     LWIP_DBG_ON     // default is OFF
//#define PBUF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API_LIB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API_MSG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OCKET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C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G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NE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IP_DEBUG                        LWIP_DBG_ON     // default is OFF
//#define IP_REAS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RAW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MEM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MEM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YS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INPU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FR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RTO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CWND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WND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OUTPU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RST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TCP_QLEN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UDP_DEBUG                       LWIP_DBG_ON     // default is OFF
//#define TCP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PP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L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DHCP_DEBUG                      LWIP_DBG_ON     // default is OFF
//#define AUTOIP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NMP_MSG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SNMP_MIB_DEBUG                  LWIP_DBG_OFF
//#define DNS_DEBUG                       LWIP_DBG_OFF

#endif /* __LWIPOPTS_H__ */
这是lwipopts.h
自己找了很就没找出错误,麻烦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tack   EQU     0x00000100
改为 Stack   EQU     0x00000400 至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了之后好多了,虽然还不能接受到,可是可以ping得通了。。谢谢!请问为什么要这样改呢。还有其他地方有什么问题吗?非常感谢!

网友:
LwIP 协议栈有很多函数的调用,所以占用的 RAM 也会大一些。
我觉得你的程序是作为 TCP Client,应该是可以的。
具体问题需要你再参考下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很久没发现问题,可上位机就是收不到东西,能不能麻烦你帮忙再看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这个MFC编写的上位机测试软件的源代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不过要这个干什么呢?
这种软件多得是,自己写一个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
用套接字编个简单的应该就差不多了吧?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单纯的用lwip协议栈来做数据的收发,收据量挺多的吧,有没有必要要移植实时操作系统到LM3S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OS 最大的特点是处理多任务,如果你要个处理的事件比较多,逻辑不太好理清的话,可以借助 RTOS 的多任务,让对某些时间响应有严格要求的任务得到最先处理。
可以尝试写一个 RTOS 的版本的程序,对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IP4_ADDR(&xIpAddr,IPAddress[0],IPAddress[1],IPAddress[2],IPAddress[3]);      IP4_ADDR(&xNetMask,NetMaskAddr[0],NetMaskAddr[1],NetMaskAddr[2],NetMaskAddr[3]);      IP4_ADDR(&xGateway,GwWayAddr[0],GwWayAddr[1],GwWayAddr[2],GwWayAddr[3]);            lwIPInit(MACAddress,xIpAddr, xNetMask, xGateway,IPADDR_USE_STATIC); /* 初始化协议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