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新手上路

楼主:
怎样读出一个特定输入位的值,比如定义一个变量temp,temp=P2DIR &|=~BIT3,这样可以吗???

网友:
关于IO,紧急求助

将一个IO口设置为输入,但怎样读出这个特定输入位的值呢,比如将P2.3设置为输入,P2DIR &|=~BIT3,同时定义一个变量temp,temp=(P2DIR &|=~BIT3),这样可以把输入的P2.3的值读书来了吗?刚刚学,自学的,望高手帮帮忙。。。

网友:
直接&一个数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比如temp=P2DIR & 0x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temp=(P2IN &BIT3)
PxIN是表示输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现在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