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音芯片ISD1700的问题

楼主:
我按照ISD1700语音芯片上的说明书做了一个语音模块,可是做完后发现指示能正常工作,但是就是放不出音来,仔细检查线路是没问题的。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啊?这是原理图

网友:
楼主的SPK 是喇叭还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喇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插针的是直接接喇叭,另外一个是通过三极管放大后接的喇叭,好像是要通过软件控制。

网友:
如果是喇叭

那么推动喇叭的三极管就有点问题,好像推不动哟

网友: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