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ADC10求助!

楼主:
请问ADC10的中断是每次采样结束就中断吗?那采样时间是通过采样周期设置吗?具体怎么理解采样时间!详细点最好!

网友:
第一、首先明确一次AD转换是如何开始的。AD转换以SHI信号的上升沿为开始,同步的SAMPCON位也会置高(这里大家结合下面的这个时序图看)。SHI信号从哪来?SAMPCON又是什么?SHI信号就是由ADC10CTL1中SHSx这两个控制位选择的,信号源可以是以下四个:The ADC10SC bitThe Timer_A Output Unit 1The Timer_A Output Unit 0The Timer_A Output Unit 2也就是说上面的这四个信号可以用来”发起“一次AD转换。第二、采样时间。这个就要解释SAMPCON 了,在SAMPCON 为高的情况下就是处在sampling状态,SAMPCON 还存在一个和ADC10CLK同步时间,总的采样时间就是T sync(同步时间)+Tsample(这个是我们设置的采样时间)。Tsample怎么来呢? 就是由ADC10CTL0中的ADC10SHTx位决定,可以是以下时间:4 ADC10CLKs8 ADC10CLKs16 ADC10CLKs64 ADC10CLKs第三、采样完成了还要转换。这个转换是以SAMPCON的下降沿为标志(这个时候SAMPCON已经和ADC10CLK同步了),然后经过13个ADC10CLK转换完成。
同步--采样--转换

网友:
采样完成了还要转换。这个转换是以SAMPCON的下降沿为标志(这个时候SAMPCON已经和ADC10CLK同步了),然后经过13个ADC10CLK转换完成。

对于ADC12来说这个是要区分不用的bits的吗?
8 bits = 9  clock cycle conversion time
10 bits = 11 clock cycle conversion time
12 bits = 13 clock cycle conversion time
那对于ADC12,就是选13 clock conversion time?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