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3 调试问题

楼主:
STM32F103
编译器:IAR 5.3
程序就是点亮LED,程序没有问题 编译过去了 但是仿真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进入debug后 一步一步的走 等程序均跳到最后一行 绿色的状态跟踪条就没有了 无法调试。
我用的是软仿 还没用jlink就出问题了

网友:
这应该不算是什么问题吧,options里面有设置,debug的起始位置。。。
你设置个断点不就知道了吗,还是 设置debug模式,不要设置simulator,改成jlink-jtr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