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调试不通

楼主: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Output a message on Hyperterminal using printf function */
  printf("\n\rUSART Printf Example: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n\r");
  while (1)
  {
  }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
上面是我改的串口1的整个main程序,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下载到stm32里面就是没有反应,前提是我确定板子肯定没有问题,请大家帮帮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的芯片的型号是stm32f103ZET6,我是通过串口下载的。

网友:
没有人帮忙回答吗,请大家帮帮忙了,实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flash loader 下载后    boot0是要还原到接地的!然后再复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我不知道,不是板子不运行,而是程序的问题,麻烦你看看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针对3.5的库改的

网友:
你发送完数据之后是不是要对标志位进行置位啊?
就是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之后,
把标志位还原。
还有就是先试试低一点的波特率,比如9600,115200的波特率太高了,有可能设备本身就接受不了这么高的传输速度。

网友:
去纬图虚拟仪器论坛找找吧,那里有几个可以正常工作的串口程序,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你的时钟没有初始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用的3.5的库的话在启动代码里面就已经调用时钟初始化函数了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先看看TX 有没有波形输出吧。 没有输出就是软件哪里 没配置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 注:
        调试程序前,需将PB4-Buzzer跳线(红色)取下,待程序调试结束后,
            再接好跳线。
            PB4引脚上电默认为JTAG-RST引脚。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8 txbuffer1[] = "00:00:00";
u8 txbuffer2[] = "=========================";
u8 txbuffer3[] = {0x0A,0x0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SendString(u8 *str,u8 length);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inputstr[128];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SendString("\r\n\n\n WWW.ARMJISHU.COM your input is:\n\r[%s]\n\r",50);
//printf("\r\n\n\n WWW.ARMJISHU.COM your input is:\n\r[%s]\n\r", inputstr);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1');
          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a=='\r')
          {        USART_SendData(USART1,'1');
                  USART_SendData(USART1,'2');          }
        else
        {;}
    //a=USART_GetData();
   //USART_SendString(txbuffer3,sizeof(txbuffer3)-1);  //Enter
    //USART_SendString(txbuffer1,sizeof(txbuffer1)-1);
   //USART_SendString(txbuffer3,sizeof(txbuffer3)-1);  //Enter
   //USART_SendString(txbuffer2,sizeof(txbuffer2)-1);
   //USART_SendString(txbuffer3,sizeof(txbuffer3)-1);  //Enter

  }
  //while(1);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
void USART_SendString(u8 *str,u8 length)
{
  u8 temp;
  for(temp=0;temp   {
        USART_SendData(USART1,str[temp]);
    while(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