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ad采样中的断层现象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最近在做ad采集三相电压的项目,采集过来的数据graphy一下后发现,有的好像断了一样。

希望朋友们帮忙分析下
以下是代码:#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IQmathLib.h"

interrupt void Ad_intrpt_isr();

Uint16 count=1;
float ad_val[16],adclo=0.0;
float ad_sample[360];
Uint16 ad_num;
void main()
{
  InitSysCtrl();

  DINT;
  IER =0;
  IFR =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PieVectTable.T1PINT=&Ad_intrpt_isr;
  EDIS;

  InitAdc();
  PieCtrlRegs.PIEIER2.bit.INTx4 =1;    //enable T1PINT in PIE
  InitEv();
  EvaRegs.T1CON.bit.TENABLE =1;
  IER|=M_INT2;                          //enable CPU interrupt1
  EINT;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ERTM;
  /*while(AdcRegs.ADCST.bit.SEQ1_BSY==0)
        {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1;

        }
        */
  for(;;);
}

interrupt void Ad_intrpt_isr()
{
  //IER= 0;
// PieCtrlRegs.PIEIFR1.all= 0;          //
//  count++;
        ad_val[0]=((float)AdcRegs.ADCRESULT0)*3.0/65520.0+adclo;
        ad_val[1]=((float)AdcRegs.ADCRESULT1)*3.0/65520.0+adclo;
        ad_val[2]=((float)AdcRegs.ADCRESULT2)*3.0/65520.0+adclo;
        ad_val[3]=((float)AdcRegs.ADCRESULT3)*3.0/65520.0+adclo;
        ad_val[4]=((float)AdcRegs.ADCRESULT4)*3.0/65520.0+adclo;
        ad_val[5]=((float)AdcRegs.ADCRESULT6)*3.0/65520.0+adclo;
        ad_val[6]=((float)AdcRegs.ADCRESULT7)*3.0/65520.0+adclo;
        ad_val[7]=((float)AdcRegs.ADCRESULT8)*3.0/65520.0+adclo;
        ad_val[8]=((float)AdcRegs.ADCRESULT9)*3.0/65520.0+adclo;
        ad_val[9]=((float)AdcRegs.ADCRESULT10)*3.0/65520.0+adclo;
        ad_val[10]=((float)AdcRegs.ADCRESULT11)*3.0/65520.0+adclo;
        ad_val[11]=((float)AdcRegs.ADCRESULT12)*3.0/65520.0+adclo;
        ad_val[12]=((float)AdcRegs.ADCRESULT13)*3.0/65520.0+adclo;
        ad_val[13]=((float)AdcRegs.ADCRESULT14)*3.0/65520.0+adclo;
        ad_val[14]=((float)AdcRegs.ADCRESULT15)*3.0/65520.0+adclo;
        ad_val[15]=((float)AdcRegs.ADCRESULT15)*3.0/65520.0+adclo;

        ad_sample[ad_num++]= ad_val[4];
        if(ad_num>=360)ad_num = 0;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1;         //reset seq1 for new adc sequence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1;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1;

  EvaRegs.EVAIFRA.bit.T1PINT =1;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1;
  PieCtrlRegs.PIEACK.bit.ACK2 =1;

}

#define ADC_usDELAY  8000L
#define ADC_usDELAY2 20L

//---------------------------------------------------------------------------
// InitAdc: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ADC to a known state.
void DSP28x_usDelay(Uint32 Count)
{
   while(--Count);

}

void InitAdc(void)
{
  DSP28x_usDelay(1000000);

    // To powerup the ADC the ADCENCLK bit should be set first to enable
    // clocks, followed by powering up the bandgap and reference circuitry.
    // After a 5ms delay the rest of the ADC can be powered up. After ADC
    // powerup, another 20us delay is required before performing the first
    // ADC conversion. Please note that for the delay function below to
    // operate correctly the CPU_CLOCK_SPEED define statement in the
    // DSP28_Examples.h file must contain the correct CPU clock period in
    // nanoseconds. For example:
    EALLOW;
        //ADC RESET
        AdcRegs.ADCTRL1.bit.RESET = 1;
//        asm("RPT #10||NOP");    //delay 12 nop
    AdcRegs.ADCTRL1.bit.RESET = 0;

        //ADC上电
   // DELAY_US(ADC_usDELAY);
        AdcRegs.ADCTRL3.bit.ADCBGRFDN = 3;        // Power up bandgap/reference circuitry
        DELAY_US(ADC_usDELAY);                  // Delay before powering up rest of ADC
        AdcRegs.ADCTRL3.bit.ADCPWDN = 1;                // Power up rest of ADC
        DELAY_US(ADC_usDELAY2);                  // Delay after powering up ADC
        AdcRegs.ADCTRL3.bit.ADCEXTREF = 0;

        //ADC时钟选择
    AdcRegs.ADCTRL1.bit.CPS = 0;            //core clock prescale  一分频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0x5;           //时钟分频器  对高速时钟分频

    //AD 模式选择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0x03;           //S/H width in ADC model period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0;             //stop/start model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                // casaded model 级联模式
        AdcRegs.ADCTRL1.bit.SUSMOD = 3 ;             //仿真器被挂起时,排序器和其他逻辑立即停止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0;             //顺序采样模式

        //ADC 通道选择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4;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 = 3;
        AdcRegs.ADCCHSELSEQ2.bit.CONV04 = 4;

        //ADC 启动模式/中断模式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复位马上转到conv00
        AdcRegs.ADCTRL2.bit.EVA_SOC_SEQ1 = 1;
        AdcRegs.ADCTRL2.bit.EVB_SOC_SEQ = 0;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AdcRegs.ADCTRL2.bit.INT_MOD_SEQ1 = 0;               //每隔SEQ1序列结束时,中断马上触发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1;                   //软件触发排序,0清除排序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2 = 0;                    //不开启排序器2
        EDIS;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DSP281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 DSP281x Examples Include File

//---------------------------------------------------------------------------
// InitEv: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o a known state.
//
void InitEv(void)
{
  EvaRegs.T1CNT =0;
  EvaRegs.T1PR =0x0BB8;
  EvaRegs.T1CON.all =0x1042;

  EvaRegs.GPTCONA.all =0;

  EvaRegs.EVAIFRA.bit.T1PINT =1;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1;

  EvaRegs.GPTCONA.bit.T1TOADC =2;
}

网友:
采完了再算试试,是不是计算过程太长了。再一个你是单步运行还是全速跑着看的?不是全速跑的话采到的波形也会不连续!

网友:
哈哈,我以为是“断层扫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程序运算太长,用了别人的例程试了,也是同样的情况。是全速跑的

网友:
把你采到的graph图发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