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功率控制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激光器的驱动电路,有一个自动功率控制电路这里有一些问题不明白,PD是提供了电流,可是PD的电流方向是向下的,A1运放“+”输入端电流又进不去,那这个方向的电流到底流到哪里呀,这里“+”端又没有接地,电流走不通呀,小弟不明白呀,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要不通都不通呀?是不是+-都开路了?找一张内部详图看看!

网友:
这是一别人论文里的电路,应该是能实现的,我就是想不通它这电流回路是怎样的,PD就是个光探测器,只要左边的激光器亮,一有光它就会产生电流,就是不知道电流是怎么流的

网友:
学学电路原理吧。这是个一般运放组成的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书上的放大器“+”“-”端总会有一个接地的呀,这个电路A1输入端电流就构不成回路呀,我想问电流怎么流呀,一般“+”是流不进去电流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