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功率稍微大点的电阻 大家选用哪种电阻?

楼主:
我们平时用的色环电阻 功率太小 才四分之一瓦,稍微电流大点了就很烫,而且仅仅是通电几秒钟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功率稍微大点的电阻 大家选用哪种电阻?

楼主:
我用这个色环电阻放在10MA的电路里发现几秒钟后就热的发烫!我想过很久后肯定会烧掉,我算了下 色环的10K阻值的功率只有四分之一瓦,而在10MA电流情况下功率都达到了1瓦了 肯定不行,但是我用碳膜的也出了这种那种的问题,请问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啊 用什么电阻替代之。。。

楼主:
更奇怪的是,我通上电后 拿着电阻表测量,发现电阻值居然是负值的啊 而且与之前没通电的相比也相差甚远 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这个色环电阻放在10MA的电路里发现几秒钟后就热的发烫!我想过很久后肯定会烧掉,我算了下 色环的10K阻值的功率只有四分之一瓦,而在10MA电流情况下功率都达到了1瓦了 肯定不行,但是我用碳膜的也出了这种那种的 ...

超过了它的最大功率,肯定是不能用的。

实际上,现在电阻功率的标称值没个准,过去是额定功率,现在好多用它的“最大功率”,它能承受的功率与环境温度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平时用的色环电阻 功率太小 才四分之一瓦,稍微电流大点了就很烫,而且仅仅是通电几秒钟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功率稍微大点的电阻 大家选用哪种电阻?

不管哪种电阻,只要它的允许功率达到你的要求就行。你可以算一下它要电路中的功率,并根据具体情况留出适当的裕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奇怪的是,我通上电后 拿着电阻表测量,发现电阻值居然是负值的啊 而且与之前没通电的相比也相差甚远 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

你用什么仪器测量出现负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万用表测量的 呵呵

网友:
万用表的测量范围有“负阻”这一说吗?

那么你为什么就下个结论是负阻呢?

网友:
通电状态下是不能去测电阻的,而且不能在电路中测,必须脱开电路测。

网友:
电阻的功率选择必须满足实际功耗要求,不管通电时间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