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W的碳膜电阻通上10mA的电流后

楼主:
一个额定功率为2W且阻值为10K的碳膜电阻通上10mA的电流后,会不会很烫手啊?我怎么通上电一会儿就热的不行了啊。。。像是要烧了似的,计算下这样大的电流也就是产生1W左右的功率 所以不足以烧坏碳膜电阻啊 求解啊?

网友:
1W功率在那么点面积上释放,温度当然不会低,但只要散热条件良好,电阻是不会有事的。耗散功率是有测试条件的即散热情况,如果不能满足,那么就要降格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焊电阻的时候考虑到发热的问题,所以把它的两个脚焊得离板子很高,腾出来空间让它散热,我觉得我选用2W的功率应付1W的实际发热量应该问题不大的,但是确实很经不起几分钟的通电啊!一般情况下 电阻能耐得住多少度的温度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问“一般情况”,应该查厂家的数据手册,各型号可以是不同的。
另外应注意在高温情况下,电阻的允许耗散功率会下降。

网友:
碳膜电阻在市面上鱼龙混杂,试试水泥,绕线电阻,如果采购有问题,10k有点难找,可以使用
3.3k×3
2.5k×4
1k×10
替代一下,减小一些热效应。

网友:
引脚剪短后会影响散热。

网友:
不影响就不用换吧。毕竟你用2W的,也烧不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