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报告3.3:LMZ12010与LMZ12001具体测试

楼主:
先上表格

LMZ12001的纹波有点大。我在输出端设置的电容有100uF铝+47uF瓷片+10uF瓷片+1uF。对比原版的LMZ12002模块与我山寨的这个模块的话,主要的不同就是输出电容的ESR不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也可能是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芯片的稳压方式变了,导致输出纹波增大。
另外我发现采用单面板还是不能很好的散热,输出电流大一些的时候芯片发烫,可能芯片与铺地之间连接的锡膏没有完全融化,导致导热不良,也可能是单面板散热能力差些。发热明显的另一个原因,在AN2027上说明了:“Be aware that efficiency is lower in the inverting configuration resulting in higher dissipation for a given output power and that thermal derating may need to be observed when operating at maximum output current.”即反向配置下效率降低导致芯片的功耗增大,发热量也大了,大电流输出时需要监控散热情况。
从上面的测试中可见,对于5V输入-5V输出的场合,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800mA左右,这已经很满足我的要求了,以后可以将它用于自己的模块中。如果能弄到更多的12001样片就好了。NS不接受公共邮箱申请,而我们使用学校的邮箱总是申请不成功。

网友:
LMZ12010测试结果

测试的图片在后面的跟帖中贴出。
这个模块可谓强悍得不得了,看我最后几条测试数据就知道了。因为实验室的稳压电源输出电流没法太大,所以到最后只有提高电压来提高输入功率。
输出5、6A的时候,作为负载的瓷盘变阻器不能长时间上电否则会很热,有烧坏的危险。5A的时候上电30秒左右芯片温热,一点都不烫,负载那时候已经烫得不行了。变阻器最小也只有这些了,没法测6.5A以上的电流了。
电流大了以后纹波也大得有些太明显了。可以通过增加滤波电容来减小纹波,但也牺牲了板面积。我在正面及背面加了4个100uF铝电容一个470铝 一个47uF铝 以及47uF 22uF 10uF 1uF瓷片各一个(详见前一个帖子3.2里的图片),获得现在这样的效果。

我在板子上加了选择电压的反馈网络和插针,可以选择四种常用输出电压,用起来很方便。以上是测试结果。

网友:
测试12001

LMZ12001反向配置 空载时候的纹波

空载时候的输出电压(万用表示数)

加上负载

小负载下输出电流(小万用表示数)输出电压(大万用表示数)纹波以及输入电压电流(稳压源左边的两个示数)

上面的纹波放进了看是这个样子

加10欧负载

纹波成了这个样子。。。。这频率很高啊

缩小时基档位是这个样子。谁能解释一下。。

输出增大到0.88A  输出电压变不正常了 此时5V输入

测量LMZ12010

空载纹波

带小负载 Iout=0.23A Vout=5V

滑阻的滑动端跟连接的固定端很近的时候。

此时输出3A

再减小滑阻阻值,就成这样了,这是表格中标注不正常工作状态的纹波。提高输入电压就正常了

提高至8.5V刚好

5.5A输出

6.5A输出  very impressive

换3.3V输出 此时1.45A的输出电流

照片顺序有点颠倒 呵呵  这是3.3V小负载下
后面的都差不多 就不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