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电路补偿电阻存在的理由。

楼主:
请问补偿电阻R存在的理由。  谢谢

网友:
哪个是补偿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阻不是用来补偿的。可在Rf处并一个电容来补偿相位偏移

网友:
补偿电阻R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补偿电阻式R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接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电书上是这样称呼那个电阻。

网友:
R是为了补偿运放的不平衡造成的失调。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童诗白编写那本模电书就知道了,运放第一级差分放大,加了R,为了两边的三极管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