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约束报告错误求解释啊!

楼主:
请问下面的时序报告是什么意思?错误在哪里?该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建立时间不够,解决办法就是在路径中插入D触发器同步。

网友:
您好!我看到的大多加触发器是将大的组合逻辑差分后,在中间加触发器,请问你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样操作的?谢谢!

网友:
流水线操作。每个时钟完成一个步骤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的时序报告是什么意思?错误在哪里?该如何修改?谢谢!
这条路径为跨时钟域的路径,source clock为clk0,destination clock为clkdiv0
1)如果clkdiv0为PLL产生,则只需约束source clock
2)如果clkdiv0为逻辑分频,那么需要对分频寄存器进行单独约束
3)如果有专门的模块做了跨时钟域的处理,那么这条path可以设置为false pat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的挺详细的,clk0和clkdiv0是由同一个DCM生成的,这个应该具体如何处理?

网友:
单独对一个分频时钟或PLL时钟具体怎么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独的话直接约束输入时钟,或者约束输出时钟,但是要表明时钟关系,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