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控制器数据集成到32位APB总线上怎么处理比较合理?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现在想集成一个8位的CAN控制器在APB总线上
CAN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数据都是8位的,而APB总线的输入输出数据都是32位的。。。

那把这个控制器集成在APB总线上的时候怎么处理比较合理?
高24位补零,好像太浪费了。。。CAN的波特率比APB总线时钟慢几十、几百倍,总线占用率不至于太高。。

还是把4个8位合在一起?如果合在一起好像处理CAN的各种帧数据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还是4个8位合在一起,效率高些。

网友:
建议把4个8位的合在一起处理,相对而言处理效率能更高点

网友:
4个8位合在一起效率高些,如果把它放在L1级总线效果就跟好了。

正常CAN控制寄存放在L2级总线,CAN为了保证时效性,消息传送L1总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