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算是嵌入式还是单片机

楼主:
以后打算搞stm32芯片系列的开发,主要其实就是外围模块的编程。
它到底是属于嵌入式还是单片机,我有点搞不明白。。。

网友:
“嵌入式”,我国的“周立功”叫得响一些。这个名词并不象你说的“单片机”一样,指具体某个实物。

两个名词有相互交融的地方,也有区别的地方

网友:
叫什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没有操作系统。

网友:
即是嵌入式,又是单片机,

网友:
CORTEX的M系列主要是用于工业的,不能跑大的操作系统。主要还是作为单片机使用。

网友:
STM32算MCU,嵌入式一般指嵌入式软件和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