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M4板子的FLASH变成电脑可识别类似U盘的文件,能进行简单的读取操作

楼主:
如何将M4板子的FLASH变成电脑可识别类似U盘的文件,能进行简单的读取操作,不需要详细的过程,有好心的工程师朋友能提供一下大概的思路不,谢谢!

网友:
只要实现
//*****************************************************************************
//
// The externally provided mass storage class event call back function.
//
//*****************************************************************************
extern unsigned long USBDMSCEventCallback(void *pvCBData, unsigned long ulEvent,
                                       unsigned long ulMsgParam,
                                       void *pvMsgData);

这个回调函数里声明的几个函数即可
    {
        USBDMSCStorageOpen,
        USBDMSCStorageClose,
        USBDMSCStorageRead,
        USBDMSCStorageWrite,
        USBDMSCStorageNumBlocks
    },

也就是diskio.h里面的这几个
/*---------------------------------------*/
/* Prototypes for disk control functions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BYTE);
DSTATUS disk_status (BYTE);
DRESULT disk_read (BYTE, BYTE*, DWORD, BYTE);
#if        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BYTE, const BYTE*, DWORD, BYTE);
#endif
DRESULT disk_ioctl (BYTE, BYTE, void*);
void        disk_timerproc (void);

可参考usb库里面的这个文件mmc-ek-lm4f232h5qd.c

网友:
感谢上面的工程师的回答,我去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