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09怎么设置不会产生pcbpreview文 ...

楼主(2012-08-20):
求助,altium designer09怎么设置不会产生pcbpreview文件.
如题,求助,altium designer09怎么设置不会产生pcbpreview文件.每次打开PCB板就会产生一个preview文件,请问有什么方法能禁止产生,谢谢。
文件
方法

楼主:
希望有大侠指导下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试,,,,只需要将如下选项前的复选框勾号去掉即可:
DXP》Preferences》System》Design Insight》
Enable Project Insight
Enable Connectivity Insight
.

楼主:
多谢大侠,我去试下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神,Enable Document Insight
把这个选框也去掉就完全杜绝.PCBpreview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