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实验遇到的问题

楼主:
我是新手,做串口通讯的实验。硬件是现成的超声波液位计,信号通过484-232转换器,转usb接口与pc机连接 ,串口调试助手
总是提示com口没有被发现或者被占用,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我应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
USB转串口的驱动装了吗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查看驱动是否安装

网友:
usb转串口的驱动装了,显示的com3口,波特率也设置好了,串口调试助手上面上面也不显示,写入了数据也只是显示发送,没有接收到任何字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谢谢一楼二楼的回答。

网友:
估计是pc的串口没有设置好,
驱动装好了的话,再看看串口号

网友:
使用另带有串口台式机重新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