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程序为何只能发送接受2位?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uint32 num = 0;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初始化函数, 波特率:9600*/
{     SCON = 0x50;//同例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中断使能打开
       EA  = 1; }
main()
{     UART_init();//调用特殊功能寄存器初始化函数
       while(1);}//等待,
void interrupt_uart() interrupt 4
{    if(TI)// 发送中断标志TI,发送完,该位由硬件置1
       {     TI = 0;//发清零
              REN = 1;}//发送完允许接受,
        if(RI)//接受进中断,该位由硬件置1。执行本if
       {     RI = 0;//清零
              num = SBUF;//把数据取出来
              num++;
              SBUF = num; //数据发送出去
              REN  = 0; } }//发送的时候禁止接受
用串口助手:输入两位加1显示,但是输入1位或2位以上不行?

网友:
因为你是以十六进制发送接收的   你把它写成两位啊   6 写成06  多位的话这么写 12 34 。。。。两位两位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