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ybox 不能ctrl+c 提示can't access tty.job control

楼主:
1芯积分
板子启动后就会自动创建ttyS0之类的节点
inittab文件内容:
# /etc/inittab: init(8) configuration.
# $Id: inittab,v 1.91 2002/01/25 13:35:21 miquels Exp $

# The default runlevel.
id:5:initdefault:

# Boot-time system configuration/initialization script.
# This is run first except when booting in emergency (-b) mode.
si::sysinit:/etc/init.d/rcS

# What to do in single-user mode.
~~:S:wait:/sbin/sulogin

# /etc/init.d executes the S and K scripts upon change
# of runlevel.
#
# Runlevel 0 is halt.
# Runlevel 1 is single-user.
# Runlevels 2-5 are multi-user.
# Runlevel 6 is reboot.

l0:0:wait:/etc/init.d/rc 0
l1:1:wait:/etc/init.d/rc 1
l2:2:wait:/etc/init.d/rc 2
l3:3:wait:/etc/init.d/rc 3
l4:4:wait:/etc/init.d/rc 4
l5:5:wait:/etc/init.d/rc 5
l6:6:wait:/etc/init.d/rc 6
# Normally not reached, but fallthrough in case of emergency.
z6:6:respawn:/sbin/sulogin
#S: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ttyS0
S:2345:respawn:/sbin/getty 115200 console
///////////////////////////////////////////////////////////////////////////////
如果将最后一行的console改为ttyS0就可以ctrl+c,但现在ttyS0别的要用
将console改为其他的不能ctrl+c;
内核源码也尝试改过............
busybox是1.15.1版本的,几个配置:job control选了,还有几个也选了的;目前还是很怀疑是配置问题,可配置没得改了,尝试了N次了;
求指点.....................................(新手,没币,见谅........)

网友:
问题的解决

您通过busy-box生成文件系统后,请在这个挂载的文件系统上的根目录下面新建/dev文件夹,再在/dev下面用mknod命令新建tty终端,记住,一定要按照mknod命令建立一个主设备,再依次建立4~5个tty次设备。在主机上建立,建立后请给足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