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XT1使用高速外部时钟的办法

楼主:
对于launchpad上使用的MSP430都只有XT1一个振荡器,并且不支持高速晶体,其性能指标如下图所示:

最高只能支持到50Khz的无源晶振(晶体),DCO的频率又不够稳定,如何获得高速稳定的外部时钟呢?
这其实是有办法的,在用户手册上明确的有这么一说:

最后的一句:external clock sources in the 400-kHz to 16-MHz range,这就有救了。
其实实现的方法很简单,对于MSP430的XT1振荡器有两个接晶体外部管脚,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
这两个管脚分别是XIN和Xout,从这个Xin即可为MSP430送入高速稳定的外部时钟。
解法也很简单,比如用一个有源晶振做振荡器(满足IO口电平要求),只要将有源晶振的输出接到MSP430的Xin管脚,Xout管脚悬空即可,
担心信号反射之类的情况的话可以在靠近有源晶振的输出端位置串个47欧左右的小电阻即可。
这样就为G2的芯片获得了高速稳定的外部时钟。

网友:
这样也行?不过加了有缘晶振成本就高了,本身G2XX是value line系列

网友:
不是好像在哪里帖子中看到过说这样也不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fucong可以试试看 我可以给你打包票

网友:
那最高也只能到5MHz呀,和那段英文的也不一样呀,那段英文不是硬件手册是2XX系列指导吧

网友:
如果可以高的话,还是有点意义,例如有两个cpu

网友:
G系列的XT1没有HF模式么??

网友:
确实没支持,经济系列,左边是2x53的手册,右边是261x的手册,左边根本就提到HF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介绍XT1的图片是user guide的,这个2系列的user guide是适用于G2,这个实验我也验证过。fuchong的5M从哪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看到在LF模式下有50000Hz的上限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看到在LF模式下有50000Hz的上限频率
晕,我看错了,50K看成5M了。也有点受你标题的影响吧

楼主还是说清楚一点,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没有提及高频模式,但是实际上也可以工作在高频下?
可是数据手册为什么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系列都不支持HF模式,估计是出于Value Line产品线物料成本的考虑,使用内部DCO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系列都不支持HF模式,估计是出于Value Line产品线物料成本的考虑,使用内部DCO即可
你说:这个实验我也验证过
到底是指什么呀?
你到底说清楚呀
你标题不是说launchpad么?那不是G2系列么?
我差点还真准备明天试试呢

网友:
既然是低功耗系列,高频就不那么重要了

网友:
楼主您是怎么做试验的呀?能不能说说具体的测试环境?
我看您明确说了LaunchPad,还是忍不住做了下试验(我这个人比较懒,有点眼高手低,喜欢想入菲菲却懒得动手,也是怕困难基本功不扎实吧),实验结果我也以为真的可以,但是仔细看了一下,还是不能证明。是否我的连线太乱太长?

实验环境:20M模拟示波器

msp430G2452输出4MHz的SMCLK通过P1.4引脚,连接到面包板上的msp430G2211的XIN引脚,通过p1.0引脚看ACLK输出,通过P1.1引脚看使用ACLK作时钟源的TimerA的TA0输出。图中手画的红圈圈表示测试点。

XIN引脚的输入波形,注意图中红圈圈里的扫描时间档

注意图中红圈圈里的扫描时间档。为什么要想到在低档测一下呢?因为我发现在P1.1输出的脉冲周期不对,严重频率小。对比后面的图就知道为什么要测了

测量P1.0ACLK输出

测量P1.0引脚ACLK输出,注意图中红圈圈里的扫描时间档。看起来好像ACLK也是4MHz呀!别急,奇怪,TIMER模块工作输出频率不对呀

再次测量P1.0引脚ACLK输出,注意图中红圈圈里的扫描时间档。图中三角形的波形可能是示波器扫描频率和相机取样速度的结果

原来是间隙性的?

可能我的实验太不规范或者还有没注意到的错误,时间关系,不想检查。有兴趣的网友能不能证实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晕,我刚刚把一根导线焊掉了以弄别的,不想再焊回来啦,麻烦,哪位再按照wstt的代码做一做?
奇怪呀,硬件手册怎么不写呢?

我那张照片三角形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应该是相机的原因,示波器有余晖的呀,拍得时候没注意到,回来也没发现过有。
可能我的实验还是有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晕死,我好像竟然忘了连reset引脚没处理,真是丢人丢大了
什么时候再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