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有关SPI通信问题

楼主:
程序是
void SPI_init(void)
{
  open_xt2();
  UCTL1=SWRST;//开启设置
  UTCTL1=CKPH+SSEL1+STC;//选择SMCLK
  UCTL1|=CHAR+SYNC+MM;//8为数据 SPI模式
  UBR01=0x03;//波特率设置
  UBR11=0X00;
  UMCTL1=0X00;
  UCTL1&=~SWRST;//关闭设置
  ME2|=USPIE1;//使能SPI
}
初始化后,是不是时钟引脚会马上就有时钟输出。
我的程序他就是时钟引脚一直被拉低,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
不是马上就有,往发送的缓冲写数据就有时钟输出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要写入数据到TXBUF,sclk才会有信号,你可以写一个程序,不断发数据,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
三线SPI时也需要发送数,才能开启S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