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小纹波,可以在开关电源之后接稳压元件么?

楼主:
如题所述。
我有一个开关电源为石英晶体振荡电路供电。为了提高稳定度减小纹波,可以开关电源之后接7805等再给振荡电路供电么?

网友:
可以。开关电源后再加一级线性稳压的做法很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做呢?只需要7805、7905、7812、7912是么?我的开关电源是+-5V和+-12V的。需要别的元件么?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就你所说的用途,好像没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1、先确定最终稳压的目标,比如5V,并由此选取线性稳压块。
2、根据线性稳压块所需的最低工作压降选取DC/DC模块。

 例:假如选定的线性稳压块xx7805的输出电压精度是±5%的,即最高输出电压为5.25V,而它在所需工作环境下的最小管压降是2.5V的话,由DC/DC提供的电压应≧5.25+2.5=7.75V。DC/DC的输出尽量取小些,能减少线性稳压块的发热。
 又假定9V输出DC/DC模块的精度是±10%的,其最低输出电压=9×0.9=8.1V>7.75V,即可满足要求。

 又及:通常的DC/DC的输出再经过一级线性稳压,输出电压的纹波会进一步被抑制,但不能保证其他指标也都能变好,比如电压精度,因为78系列本身并不是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