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问题,解决有报酬

楼主:
想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在计算机上插三张卡,每张卡虚拟16个虚拟串口 例如卡1对应1-16串口,卡2对应17-32串口,卡3对应33-48串口,但当我关机把第二张卡拔掉后,串口的会自动重新分配,卡1对应1-16,卡3对应17-32,现在就想实现卡3仍旧对应的是33-48串口,这个该怎么实现呢,如果有做过这方面东西的同志可以做这个事情的话可以提供报酬~~~

网友:
计算机上插的是什么卡啊?PCI卡?没做过这个东西,三张卡有没有类似地址的东西啊?有地址的话这样的要求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个串口服务器嘛!
这个好做!
用FPGA吧
加N个串口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用Lattice的便宜的FPGA,加个SOC,将串口给挂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办卡是我们自己的,驱动也是我们自己的,现在就是每次拔了卡后,串口号会重新分配,现在就是不想他重新分配

网友:
通过驱动层面,或者通过什么软件的方式有没有办法可以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