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以太网如何配置?

楼主:
如题,官方评估板的例程带了RLos, 我用UDPTCPdbg工具调试,在局域网里传送文件,工具上显示速率只有几十K,想弄个裸奔的程序再试试,有没有弄过的指点下。先谢谢了!

网友:
phy用的啥?
啥都没说明白就发上来问???

网友:
说明白了啊,用的是stmF407的官方评估板,PHY是dp83848,我的问题跟phy芯片没有关系吧。用的例程也是官方的BSD_SERVER的程序,这个例程潜入了RTOS,我想跑个裸奔试试,不知道MAC控制器,DMA控制器要怎么配置,另外也不知道在这个MAC控制器下,收到的帧被MAC控制器传给DMA缓冲区时有没有包含IP头和tcp头,同样发送时发往DMA的数据要不要包含IP头和tcp头,我用的是TCP/IP协议,单片机做server。

网友:
我也在弄STM32F407ZGT6板子的网络,但是光盘里的给的网络的例程就是调不通,求一楼的大神指导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暂时不是很懂,等段时间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