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调光器

楼主:
这LED调光器一般是调电流还是电压也,是一个什么过程或是原理也。

网友:
LED调光器的实质就是调节光的亮度。LED的工作是恒流工作的。但是在调光的时候,有调节电流的也有调节电压的。
具体的那些是调节电流的那些是调节电压的,要看具体的调光器,现在的调光技术主要是PWM调节。调光器大概有以下三种情况
1. PWM调节,就是: 将电源方波数位化,并控制方波的占空比,从而达到控制电流的目的。
2. 恒流电源调控 用模拟线性技术可以轻易调整电流的大小。
3. 分组调控 将多颗LED分组,用简单的分组器调控。

网友:
PWM调光就是LED驱动电源IC检测,输入电压变化后,从而调整其内部的PWM信号占空比,使输出电流随输入电压的变化而变化,LED灯的亮度也随之变化。
PWM调光技术成熟,成本降低。
具体实现PWM调光的方法就是在LED的负载中串入一个MOS开关管,然后用一个PWM信号加到MOS管的栅极,以快速地开关这串LED。从而实现调光。也有不少恒流芯片本身就带一个PWM的接口,可以直接接受PWM信号,再输出控制MOS开关管。比如下图:

网友: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

赛威产品的PWM调光/模拟调光 SFL678产品成熟技术方案全套资料,129996866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