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送据单片机接收不到呢

楼主:
求大侠解释  什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送据单片机接收不到呢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flag;

void main()
{
        while(1)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2=SBUF;
        a=SBUF;
        flag=1;
}

网友: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 ,flag;

void main()
{
        while(1)            //去掉这一行再试试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
                        {
                                ES=0;
                                flag=0;
                                SBUF=a;
                                while(!TI);
                                TI=0;
                                ES=1;
                        }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2=SBUF;
        a=SBUF;
        flag=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