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DTU 无线数传

楼主:
产品介绍
MRM7172 DTU 支持TCP,UDP两种报文格式,用户可自由选择,优化电磁兼容性设计,具有超强的可靠性,该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远程电力监控,远程数据采集/传输,水污染监控,森林防火,气象数据采集,环保信息采集,矿井,道路,桥梁压检测信息采集等领域

多种工作模式选择(透明和非透明);
软硬件多重看门狗机制;
支持PPP、TCP、UDP、ICMP等众多复杂网络协议和SOCKET插口标准;
支持单点对多服务中心、多服务中心对多点等各种不同的通讯模式;
支持多通道自由选择,MRM7172最大支持四个单通道同时通信;
可自定义心跳包时长,即保证了在 UDP,TCP 连接方式下链路存活,又节约了流量费用;
应用层心跳机制,保持应用层稳定连接,适时检测连接状况;
可升级固件程序;
嵌入式处理器,支持高速处理协议和大量数据;
设备上电联网成功率100%;
支持RS232/RS485/TTL多种接口,方便不同用户的需求;
稳定性:7x24小时;
设备断网后自动联网成功率100%;
外部供电频繁断电上电,联网成功率100%,联网时间在40s~70s之内;

应用特性:
支持二次开发;
整体方案的成本优势;
利用现有公网,建设费用低;
网络无需维护;
按流量计费;
适用于广域及中小数据流量;
适用于复杂的网络结构;
深圳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储先生 0755-86017952
QQ 2215335741

网友:
水文信息采集点
采深圳梦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MRM7172 GPRS DTU,通过RS232/RS485/TTL与水文设备采集点连接,接入移动公司为水文局提供的专用的GPRS APN网络,网络对水文信息采集点的接入地点、时间、数量没有限制可以随时增减。可以满足山区、偏远地区和跨地区接入的需求。

水文中心站
本系统中网络代理服务器可采用ADSLLANINTERNET公网连接,采用公网固定IPGPRS数据传输终端上电后,它会根据预先设定在其内部的IP地址来主动访问网络代理服务器,通过代理服务器和监控中心建立TCP/IP链路。监控中心主站本身维护接入的每个终端的IP地址和ID号,当主站要向某个监控终端提出数据请求时,它会根据IP地址和ID号来找到对应的终端,将命令下发到该终端,终端响应后通过GRPS数据传输终端把数据发到网络代理服务器端口,通过端口影射转发到监控中心主站,即完成了一个应答式的通讯流程,当水文信息采集点数量增加,中心不用扩容即可满足需求。
GSM /GPRS移动数据传输网络
现场监控点采集的数据经GSM/GPRS网络空中接口功能模块同时对数据进行解码处理,转换成在公网数据传送的格式,通过中国移动的GPRS无线数据网络进行传输,最终传送到监控中心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