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430 电压转换电路

楼主:
430的管脚电压为3.3V,某模拟量的范围为0.5~4.5V,想连AD管脚,谁有这方面的电压转换电路呀,麻烦提供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楼主可以通过一个运放射随电路,然后再将信号电阻分压就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量是从0V到4.5V连续变化,如果按你说的那样设计,输出量是不是能与输入量成比例的输出?

网友:
可以成比例变化的,4.5就缩小到3.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