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款短时间应急灯

楼主:
每当夜晚突遇停电,非常恐怖一片漆黑来临,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盏灯……。这时,只有你的一盏灯还亮着,当你在1min(分钟)内从容不迫地点亮蜡烛后,这盏灯才会慢慢熄灭。
一、电路原理图如下:

短时间应急灯的电路如图1所示。H是小功率冷阴极低压荧光灯。当电路接入电网后,220V交流市电经电阻器R1限流、晶体二极管VD半波整流后,将电容器C两端电压充至290V左右,同时通过限流电阻器R2点燃荧光灯管H。停电后,电容器C所储存的电荷便通过R2继续向H供电,使荧光灯管延时燃亮。经过一段时间(约1min),C两端放电电压下降到160V左右,灯管才自动熄灭。
    电路中,灯管延时点亮的时间长短与C容量和R2阻值大小有关。当C=330μF时,延时时间可达1.5min;增大R2阻值也可增加延时时间,但随着R2阻值的增大,灯管亮度将显著减弱。

网友:
二、主要元器件选择

二、主要元器件选择
      H选用国产3W冷阴低压荧光灯(外形参见图2)。这种灯管由内管和外管组成,内管为放电管,在内管外壁涂上了一层透光的SnCI4电阻层以代替镇流器,在内管的内壁上涂荧光粉,不同的荧光粉可以得到不同的发光颜色。这种荧光灯管的最大特点是:点燃电压低、易起辉、耗电省、不需要镇流器。为便于安装,须为灯管配上照明电路常用的卡口矮脚式灯头。

VD选用1N4007型硅整流二极管。C用彩色电视机电源电路常用的220μF、400V电解电容器。R1用RTX-1/2W型碳膜电阻器,R2用RTX-1/4W型碳膜电阻器。XP用市售普通交流电两极插头。
  三、制作与使用
  短时间应急灯的装配按照图2所示进行。除荧光灯和电源插头XP外,其余元器件全部焊装在一个用薄木板自制的密闭小盒(体积约65mm×65mm×35mm)内。荧光灯管通过卡口矮脚式灯头用三枚木螺丝钉固定在
电路盒面板上;XP则通过长约1m的双股软塑导线引出电路盒外。
  焊装好的应急灯电路无须任何调试便可投入使用。实践证明,荧光灯在直流电压条件下使用时,接管内电阻涂层的一极应与电源正极相连,这样灯管起辉容易。如果通电后荧光灯不亮,可从卡口灯头上取下灯管,旋转180°后再插入灯头即可。

网友:
这个电路要有用只能当作长明灯,而且这种荧光灯管现在已经不好买到了,当前技术条件下应该考虑可充电池供电的LED短时照明器具,停电频繁的地方可设计成在线式的,平时浮充,断电自动启动照明即可。或者设计成便携式的,配上手摇或手压发电,同时还能作为应急充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