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程序显示不出来 单片机是普中科技的那个实验板子 LCD用的1602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RW = P2^5;
sbit LCD_EN = P2^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1;
        LCD_RW=0;
        LCD_EN=0;
        P0=com;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_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_RS=1;
        P0=date;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init()
{
    //delay(15);                     //等待LCD电源稳定
    write_com(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write_com(0x0f);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80);
        delay(5);
}

void main()
{
        init();
        write_data('1');
        while(1);
}

网友:
初略一看,没啥问题,难道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是老遇到这种问题,照着 书上的编程,可是就是显示不出来,端口定义对了的,下载原带来的程序就又可以显示,蛋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仔细查查   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LCD_RS=0在write_com()里面

网友:
我找不出来,你帮我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5;
sbit lcdrs=P1^0;
sbit wr=P1^1;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10]="I LOVE RU!";

void delay(uchar m)
{
        uint i,j;
        for(i=m;i>0;i--)
                for(j=0;j=2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lcdrs=0;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P0=date;
        lcdrs=1;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wr=0;
        dula=0;
    wela=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f);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write_com(0x80);
        for(i=0;i<10;i++)
        {
                write_data(table);
                delay(5);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