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ND,Keil仿真不了

楼主:
通过CCS转换为Keil的模式,硬件管理器中显示的正确。
Keil仿真能进去,但是控制不了,运行的还是原来的默认程序。
暂停也能停下来,单步运行也是全速运行原来的默认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在 Keil  下下载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应该是假象,运行的程序还是原来板子自带的那个程序。

网友:
重新更新了一下驱动,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上一下就好了。。。

网友:
软件关闭,重新打开试试。有时就奇迹般好了,因为我也遇到过。

网友:
LM3S811-ND 这块板子上用的仿真器遇到问题的人太多了,很不稳定。

网友:
貌似CCS和Keil是两个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两个不同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干嘛要做成这么奇怪的板子,板子只是一个工具,最快上手的板子才是好的体验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