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输出的功率测量问题

楼主:
需要请教个问题,开关管输出的功率怎么测量?

网友:
用功率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测负载上的电压,P=U×U/R,如果是交流信号,U须为有效值。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测量开关管输出的功率?测这个意义是什么?一般都是根据规范书大概算一下,开关管功耗的测试是很麻烦的,不是搞研究的,一般不好测量的。

网友:
功率开关管功耗的计算 分如下2个测试,你可以参考

1) 开关管导通时的功耗测试

开通时间Ton(uS) 4.955 (时间丈量以电压波形为基准)

开通时电流的最小值Ion-min(A) 0.222

开通时电流的最大值Ion-max(A) 0.644

规格书上的导通电阻Ron-resistance(homn) 3

2) 开关管由开通到关断的功耗测试

由开通到关断的时间Toff-rise(nS) 100 (丈量电压波形的上升时间,单位ns)

由开通到关断电压的最大值Voff-max(V) 288

由开通到关断电流的最大值I。

网友:
输出功率和耗散功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