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问题吗?

楼主:
  给6 7 两点之间通上正弦交流电,3点作为运放的输出 应该起到的作用是实现正弦电压反向吧? 但是我实际上测量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
http://tieba.baidu.com/p/1810478377 涂鸦的图片发不过来,图片我把它放在了帖子里 大家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
图在此

大家帮着看下哈!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你实际是啥样的呢?

网友:
实际是什么输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6和7端输入为 幅值为1V的正弦波,3的实际输出 我拿交流表测量发现几乎为零 然后用直流档的测量发现是 -3.7V

网友:
回复 网友B:

6和7端输入为 幅值为1V的正弦波,3的实际输出 我拿交流表测量发现几乎为零 然后用直流档的测量发现是 -3.7V

网友:
用的什么“交流表”?它还有“直流档”?

用示波器看输出了没有?
运放的电源是怎么供的?
“1V”的正弦波没有频率吗?
电路中接那个电容可以不考虑吗?

网友:
楼主电路需要采用正负电源供电,另外正弦波的频率不能高于运放的极限,此时输出为负值,要用示波器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 我说错了 是用示波器看的。呵呵
1V正弦波是50Hz 运放供电是正负双电源供电的
那个电容的作用我也不是太理解 请指教 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采用正负5V供电的,运放的频率应该会很高 比50Hz要高出不少才对

网友:
那先检查你的电路连接以及测试操作是否正确。

网友:
把5脚接地和电容断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 还是不行,难道这个运放有关系? 运放是LM35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好的!

网友:
哈哈,楼主经过几次发帖后才“不完善”地交待了条件。

问问题,首先要把环境介绍一下,也好让别人分析,不然的话,漫无边际地猜可是个麻烦事。

那个电容,一般并在反馈电阻上,且容量很小。作消除自激用。

象这个电路,属于简单的,LM358对音频范围的放大还是可以的。所以,楼主应该检查一下各个元件的连接正常与否。 再在输入加上信号,用示波器看输出。

一般焊接正常,是能工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以后会慢慢加以改正的 呵呵
这个电容的位置是接错了吗?
LM358对音频范围的放大还是可以 这里指出的音频范围确切的是功率范围还是电压范围?

网友:
电容可以这样接,但是取值要非常的小,目的是吸收\抵消极高频点干扰。你检测一下供电吧,会不会是电源没设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源我直接用的别的现场的 应该问题不大,我怀疑是运放的问题,我用的是LM358  不应该是这个问题啊 我查了手册 发现这个运放没问题的啊 我改用了TL082就没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