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抄板的布线技术

楼主:
pcb抄板的布线技术
做PCB抄板时是选用双面板还是多层板,要看最高工作频率和电路系统的复杂程度以及对组装密度的要求

来决定。在时钟频率超过200MHZ时最好选用多层板。如果工作频率超过350MHz,最好选用以聚四氟乙烯

作为介质层的pcb抄板,因为它的高频衰耗要小些,寄生电容要小些,传输速度要快些,还由于Z0较大而

省功耗,对电路板抄板的走线有如下原则要求
(1)所有平行信号线之间要尽量留有较大的间隔,以减少串扰。如果有两条相距较近的信号线,最好在

两线之间走一条接地线,这样可以起到屏蔽作用。
(2)PCB设计信号传输线时要避免急拐弯,以防传输线特性阻抗的突变而产生反射,要尽量设计成具有一

定尺寸的均匀的圆弧线。
印制线的宽度可根据上述微带线和带状线的特性阻抗计算公式计算,抄板上的微带线的特性阻抗一般在

50~120Ω之间。要想得到大的特性阻抗,线宽必须做得很窄。但很细的线条又不容易制作。综合各种因

素考虑,一般选择68Ω左右的阻抗值比较合适,因为选择68Ω的特性阻抗,可以在延迟时间和功耗之间

达到最佳平衡。一条50Ω的传输线将消耗更多的功率;较大的阻抗固然可以使消耗功率减少,但会使传

输延迟时间憎大。由于负线电容会造成传输延迟时间的增大和特性阻抗的降低。但特性阻抗很低的线段

单位长度的本征电容比较大,所以传输延迟时间及特性阻抗受负载电容的影响较小。具有适当端接的传

输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枝短线对线延迟时间应没有什么影响。当Z0为50Ω时。分枝短线的长度必须

限制在2.5cm以内.以免出现很大的振铃。
(4)对于双面板(或六层板中走四层线).PCB抄板两面的线要互相垂直,以防止互相感应产主串扰。
(5)pcb抄板上若装有大电流器件,如继电器、指示灯、喇叭等,它们的地线最好要分开单独走,以减

少地线上的噪声,这些大电流器件的地线应连到插件板和背板上的一个独立的地总线上去,而且这些独

立的地线还应该与整个系统的接地点相连接。
(6)如果pcb抄板上有小信号放大器,则放大前的弱信号线要远离强信号线,而且走线要尽可能地短,

如有可能还要用地线对其进行屏蔽。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庆街庆福园大厦405
电话:0755-23617245
QQ853303909
PCB抄板,PCB设计克隆,最低价的pcb抄板,最好的pcb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