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中断问题 求助啊

楼主:
编译环境 IAR 5.5
仿真器    Jlink
PD6、PD7连接发光二极管
PE2连接按键
进主程序后PD7闪烁 每按一次键PD6 亮灭变化

现在问题是进不去中断  仿真的时候前面都正常 按键以后 IAR界面像图那样  PD6没有变化 PD7不闪烁了

主函数程序

#include "stm32f10x_lib.h"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

void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 GPIO_PinSource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2;//使用2号中断通道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while (1)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7,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7))));
    delay(1000000);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 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int i)
{
      while (i--);
}

中断程序函数

在 stm32f10x_it.c中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6,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6))));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帮帮忙吧 都整一天了 郁闷啊

网友:
怎么没人啊
下面提示      Core is locked-up!    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有啊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注册中断,我以前也遇到过进不去中断的情况。在startup_ewarm文件中